解决步进电机与直线传动之间误差的办法

楼主(2008-08-28):
怎样计算步进的步数,才能使圆周与直线之间的误差最小?
或者有其他的方法补偿这个误差?
我是用步进电机带皮带轮,通过皮带轮驱动链条传动,
谁知道解决步进电机与直线传动之间误差的办法

网友A:
实在没办法,就用插补的方法,但我知道这院是最烂的方法,我,有时也用,哈哈

网友B:
按这样算可能比较好点
链条送一节的长度 * 马达转一周送几节链条 = 马达一周脉冲数
不要用那个圆周率算周长,
要是你的传动比不合适或是节距是小数 那只有用2楼的办法做插步
要是你的皮带打滑,马达丢步,那就用1楼的办法加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办法,就用插补的方法,但我知道这院是最烂的方法,我,有时也用,哈哈
能说的在具体点么,如何做插补?

网友C:
也想学习,请大家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