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软件读的是日文程序,注释全是乱码,请教高手怎么解决?

楼主(2008-08-28):
中文软件读的是日文程序,注释全是乱码,请教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A:
XP系统用FXGP_WIN-C软件打开,就会出现乱码
有两种解决办法:
1 用GX developer打开
2.FXGP_WIN-C打开,但需要删除WINDOWS系统的日文字库,说实话,这个方法我还没成功过。

网友B:
可以下载一个南极星软件,在百度中搜索 NJSTAR,我以前用过的,读台湾的程序是可以的,我想也可以读日本的程序,你可以看看
一路上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