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8):
电抗器起什么作用?能提高功率因数的叫什么?
ygwpxq

网友A:
起限流等作用,叫补偿电容.不知对了吗?

网友B:
在直流调速中,起平波的作用,即使电动机电流连续。

网友C:
抑制浪涌电流,起 平波的作用

网友D:
抑制高次谐波的产生及抑制浪涌电流。

网友E:
似于电感`~!

网友F:
电抗器有很多种其作用各不相同:一:限流电抗器,串联于电力电路中,以限制短路电流的数值。二:并联电抗器。一般接在超高压输电线的末端和地之间,起无功补偿作用。三:通信电抗器。又称阻波器。串联在兼作通信线路用的输电线路中,用以阻挡载波信号,使之进入接收设备。四:消弧电抗器,又称消弧线圈。接于三相变压器的中性点与地之间,用以在三相电网的一相接地时供给电感性电流,以补偿流过接地点的电容性电流,使电弧不易起燃,从而消除由于电弧多次重燃引起的过电压。五:滤波电抗器,用于整流电路中减少竹流电流上纹波的幅值;也可与电容器构成对某种频率能发生共振的电路,以消除电力电路某次谐波的电压或电流。六:电炉电抗器,与电炉变压器串联,限制其短路电流。七:起动电抗器,与电动机串联,限制其起动电流。

网友G:
同意6楼看法

网友H:
6楼的高手!长见识了!谢

网友I:
六楼的很全,只看得懂1.2点

网友J:
电抗是电感,在容性负载中可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K:
可以调节电流呀。
相信自我!

网友L:
六楼完整

网友M(2008-09-29):
完整个屁!抄书上的而已。

网友N:
抑制高次谐波,抑制浪涌电流。

网友O:
我是安装调试变频器的,在变频器上,分直流电抗器与交流电抗器,直流电抗器用在变频器整流电路以后,用以消除高次谐波对变频器的影响,也可使直流更稳。交流电抗器一般装在输出侧,作用也是滤掉高次谐波,使正弦交流电更纯净,使相间漏电电流减小。(变频器一般输出为50米,用交流电抗器后相间漏电电流小了可输出更长的距离。)

网友P:
很好厉害QQ号呀

网友Q:
六楼说的比较全面。

网友R:
6楼看法完整

网友S:
抑制高次谐波的产生及抑制浪涌电流

网友T:
6楼说的全,高手

网友U:
以上说的都对。简单一点说,直流的电阻,交流的电抭。

网友V:
6楼说得好 学习了

网友W:
6楼的说的很好,学习 了

网友X:
在电力电子上学习主要是帮助认为电流很多

网友Y:
电容器是补偿功率因数的

网友K:
长知识了。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Z:
厄流作用!

网友AA:
主要功能是降低或消除负载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二次谐波对电网的影响。

网友AB:
抑制高次谐波的产生及抑制浪涌电流。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