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8):
请问各位FANUC高手,我的系统是0I-MC的,我现在用一两线型的光感做主轴定位,主轴高低两档,齿轮比为:1:2和3:5我的参数设置如下:
4000#0                                   0
4002#3,2,1,0            0,0,0,1
4004#2                                    1
4004# 3                                    1
4010#2,1,0                     0,0,1
4011#2,1,0                     0,1,0
4015#0                                      1
4056-4059                             200,0,0,350
4171-4174                              2,1,5,3
高档时G70.2,G70.3信号有效,低档时无效
但最后结果时我光感不接时,用M19定向时,主轴一直旋转不停,当我接上光感时电机停下定位
后我将电机任转一角度,再将其定位时发现,每次定的角度都不同,光感没接到信号,就定位了,请问是和原因
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可以用旋转编码器试试。
相信自我!

网友B(2009-03-24):
我们做是用接近开关定位,也是一样的系统.
我们用三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