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纶屏与plc连线问题

楼主(2008-08-28):
我这里有一台液压卷板机,用的是三菱PLC--fx2n-48mr和台湾维纶mt506mv 的屏构成的控制核心。现在设备有些问题,我想做一条线来连接PC,然后用编程软件来监控PLC,我的线是用USB-SC-09线和mt5-fx2n线并联做成的。但我做的线不好用--屏和PLC通讯时,PC的监控软件不能用。请教各位大侠,这根线该怎么做哪?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说的意思我不太明白,不过威纶触摸屏有个在线模拟功能。就是把PLC的编程线插在编程口上。如果你要监控PLC程序,断开触摸屏程序就行了。反之,则断开PLC监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