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缸保压问题

楼主(2008-08-29):
由于设备控制要求,工程中有两只汽缸需要在缸体中位时停止等待,所以采用了两只三位五通排气型电磁阀控制,那么当某汽缸到中心位置时对应的电磁阀两端线圈停止供电,这时阀体应该是处于进气停止两端排气状态,汽缸停止保持.问题是观察中汽缸活塞还是有缓慢在前进,检查汽缸接头,汇流版出气口都正常无气体溢出,请教各位有无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A:
你电磁阀选用三位五通中封的,我刚做了个项目就是用的这个,保持还挺好的,用FESTO 或者SMC的比较好

楼主:
我想问题应该还是在阀体,可是中封没有密实的话排气口应该会有气体溢出才对,问题查不出来

网友B:
可能气缸中还有气压,如果气缸两侧压力是一样,活塞侧的推力大于活塞杆侧,所以可能会向活塞杆侧移动一点点。
台湾永宏plc

网友C:
可能气缸中还有气压 chabuduo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D:
气缸的精度只能做到这个样子了
如果你对定位精度要求很高的话,建议你用油压缸,力大、精度高,
但还要加油箱、油箱马达等等,有点麻烦
我不了解你的实际情况,只是个小小的建议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气体的可压缩性,精度只能这样

网友F:
气体本身就有一定的压缩弹性啊

网友G:
阀体没有密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