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三菱FX2N与电脑9针如何连接通信

楼主(2008-08-29):
三菱FX2N系列的PLC接口8针与电脑的串口9针该怎么连接啊!有通信电缆图的请上传一下好吗?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搜索下就能找到,不过得自己测试

网友B:
需要 rs232 转rs422 转换器

网友C:
论坛中有,自己仔细看一下。

网友D:
不就是三菱FX-2N编程电缆吗!买一根不贵的,杨工那应该有。

网友E:
找杨工,50元/根

网友F:
這個線便宜,還不如找站長買一根!

网友G:
5楼 6楼说的对

网友H:
买扬工的

网友I:
自己做的容易坏
要是经常用还是建议买一根

网友I:
接线如图
  • 下载积分:+4(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我买了一个有带电源的RS232---RS422转换器,可是422这一头出来的六个端子(分别为T--/A ,T+/B ,R+ ,R-- ,GND,+9V )与PLC上的那8条线怎么对接啊,请教各位高人了,谢谢!
    wuqiabin

网友J(2008-11-26):
    买一根就算了

网友K:
    本站有制作图。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