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20GOT与电脑连接求助

楼主(2008-08-29):
本人现要从旧的三菱触摸屏F920GOT—BBD5—K上下载程序,用自制的电缆线连接,提示为0259通讯超时,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高手给指点下,或者留下个联系方式,谢谢。电缆下制作如下:
电脑 触摸屏
2 —————————3
3—————————2
5—————————5
4—————————6、8
6、8————————4
下载积分:+2(天空星辰)

网友A:
拿电脑,数据线跟其它的三菱触摸屏联机试试看。当然通讯电缆定义要一致。

网友B:
我和你的接法一样,可用呀,是不是通信口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