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密码设置

楼主(2008-08-29):
三菱F940触摸屏密码设置
在进行密码设置时有两个问题向大家求助,一是想从画面1进入画面2时,出现了密码输入画面,输入密码后该画面消失,但仍停留在画面1上,没有进入画面2 中,这是什么原因?
另一个问题是,只对画面进行密码设置后,进入系统设置怎么也开始要密码了呢?

网友A:
有关画面切换密码输入后还是1画面 可能是密码不正确
设置密码变更后 进入设置界面当然要密码了 是2个不同的概念
画面切换密码也可以通过在PLC编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