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PLC编程过程中,输出点用M还是用Y?

楼主(2008-08-29):
今天看了我们老师傅的三菱PLC编程,发现他的输出都是用M系列的,很少用Y作为输出!
所以我想用用各位:你们在编程过程那种用的多?
附:图片

网友A:
M是内部继电器,Y是可以直接输出的。

网友B:
我个人认为在编程中少不了有手动,点动,自动。各个部分编程时驱动m,最后再用m驱动y输出的结构对于编程的可读性是很好的帮助。而且编程结构性强。
下载积分:+2(huguoqi)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翻翻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翻翻书。

GOOD LUCK

网友F:
M类似继电器Y类似接触器

网友G:
晕!赶快去买书啊!
工控小子

网友H:
没错,去买书回来,好好温习一下啦.朋友,温故而知新啊!

网友I:
Y对应的是物理输出,通过查看LED就能看出状态,当然也就能直接控制与PLC连接的设备;而M属于内部继电器,为了便于数据的处理,通常使用M区。

网友J:
M是中间继电器,通常用于中间的控制回路的输出,而Y是最终的输出,是控制外部设备的。并且,用M可以输出Y。

网友K:
也叫软继电器,只可内部调用。用多少,视控制要求和个人设计风格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认为在编程中少不了有手动,点动,自动。各个部分编程时驱动m,最后再用m驱动y输出的结构对于编程的可读性是很好的帮助。而且编程结构性强。

    这个回答是我所需要的,其他的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谢谢5 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I:
Y对应的是物理输出,通过查看LED就能看出状态,当然也就能直接控制与PLC连接的设备;而M属于内部继电器,为了便于数据的处理,通常使用M区。

   斑竹回答的也不错!学习了...

网友L:
觉得JWM说得好

网友M:
M是中间继电器, 不能作为最终的负载驱动输出.

网友N:
上面这段程序中,我是这样理解的。将输入信号定义一个M点,在编程时就重复用定义的M点,如果当实际的被定义的X点损坏后,直接换个这一个输入信号就行了,其程序中不用进行大量更换。

楼主:
    不错不错!这么多的热心人!挺好!
         请问这里有没有做水电站PLC编程的?

网友O:
M相当于中间辅助继电器,起逻辑运算过渡作用,在继电器控制电路里一般不会用于输出控制.在PLC里更规定M不用于输出控制,而起逻辑运算结构模块化的效果.

网友P:
没天理了
这也问 !

楼主:
引用 网友P:
没天理了
这也问 !

   看清楚我问问题的真正目的!瞎扯....

网友Q:
当然用Y。M只能在内部作中继用。
相信自我!

网友R:
M是中间继电器, 不能作为最终的负载驱动输出.
只是起个转换数据的作用.

网友S:
M为i、中间继电器,Y相当于接触器执行,M点后可与触屏联系,你在看看相关资料吧。

网友T(2009-06-24):
M是辅助的中间继电器,最后输出的还是Y,M只是起到一个中间衔接的作用,如果不用Y容易出现双线圈的情况,程序很难写的。
但最后PLC输出的还是Y。

网友U:
晕!是要看一下书!M是中间继电器一样,是起到一个连接作用,不只能作为输出用,Y才是可以作输出用

网友V:
M是不能直接输出的。y才可以。
一个中国人是条龙
一群中国人是条虫

网友W:
M只是内部的辅助继电器,不能直接驱动输出的,Y才是正真的输出。买点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X:
这是个很基础的问题

网友Y(2009-08-04):
讲的很好

网友Z:
學到東西了

网友AA:
PLC编程过程中用Y

网友AB:
看书是应该的,但是应用的指令还的要认真的看了,要不然就看不懂了,我以前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