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松下A4伺服问题

楼主(2008-08-29):
我用三菱PLC+松下A4伺服控制的一台水平左右移动小车.小车左右处均用接近开关定位,在运行时,小车行走至接近开关处要停止时,小车出现向前走出1~2MM再退回接近开关处才停止.
这问题该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把plc程序和电气接线图上传大家才可以帮你,

网友B:
三菱PLC+松下A4是位置控制的吧
PLC跟伺服是用脉冲+方向控制?还是做通信控制的?
1检查接线
2如果脉冲+方向控制,PLC应检查程序而伺服在选型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贯量的问题.
3如果脉冲+方向控制,伺服装到设备后要调整"机械刚性"和"增益"以达到理想效果
4伺服"机械刚性"参数是pr22,"增益"先用实时自动调整的参数是pr21,实时自动增益调整达不到要求时后再手动调增益.
5支持JWM大虾的观点"把plc程序和电气接线图上传大家才可以帮你"

楼主:
PLC跟伺服是用脉冲+方向控制,机械结构是齿轮+同步带.用的驱动器是MCDDT3520003,电机是MHMD082P1U

楼主:
我在把Pr21设置为1进行实时自动增益调整后运行,出现Err.16代码报警(过载报警),是不是我的饿电机功率小了?电机功率是0.75KW

楼主:
正常来说,给驱动器通电后,而且伺服ON(SRV-ON,29脚)与COM-(41脚)接通后,电机的转动轴是被锁定,用手拧也拧不动的,按理来说我的负载(小车)应该是人为的推不动的(用较小的力),但现在小车是能被推动的,这种现象是怎样造成的????????该怎样解决????
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C:
我不是什么高手,高手都是不出声的
用伺服还用行程开关来定位,直接用伺服得了,行程用来做出界限制就好了
我认为你的电路有问题,你的程序也不是很理想哟,
你可以这样试一下,
第一将Pr41设成0,将Pr42号设成3
也就是指令脉冲+指今方向
电路上5,6,3,4,改接1,4,2,6
程序上手动用相对位置控制DDRVI
自动定位用绝对位置控制DDRVA
没有见过有多大的误差,也是1NMT+A4-MHMA伺服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把齿轮比放大,同时把皮带更好的张紧好,定位没问题了.谢谢各位帮忙!!!!

楼主:
由于我的小车移动的行程不是定距的,而是变动的,用DDRVI或DDRVA是不是不合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