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讯问题 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08-08-29):
我用工控机来控制FX2N-48MR PLC在用485通讯模块来控制其他外部设备 结果10套设备有2套设备不能远行 工控机没反应 我就把2套没反应设备的PLC换一下 就好了 那个PLC叫三菱检测了好的 可以用上去就不行 我的东西全是新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情况吗/

网友A:
没有见到过~一般都是小型的~只控制一台~~

楼主:
我用工控机来控制FX2N-48MR PLC在用485通讯模块来控制其他外部设备 结果10台PLC有2台PLC不能远行 工控机没反应 我就把2台PLC没反应换一个新的PLC 就好了 那个PLC叫三菱检测了好的 可以用上去就不行 我的东西全是新 这是什么问题 不好意思 让你门理解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