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主:GT Simulator2 Ver2 触摸屏仿真软件怎么不能用?

楼主(2008-08-29):
帮主啊:我下载安装GT Simulator2 Ver2 触摸屏仿真软件后,运行时,说我没有安装GT Simulator 请告诉我怎样解决。谢谢啊。

网友A:
是不是安装的顺序不对。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GX Developer中没有安装仿真。

网友B:
三菱触摸屏软件能在无屏调试过程中使用线模拟吗?
三菱触摸屏软件能在没有屏时线模拟吗?三菱触摸屏软件能像 eview触摸屏软件那样,在没有触摸屏但有把PLC连接电脑时进行在线模拟吗?像Online-Simulator(在线模拟)MT500读取PLC的数据,并在PC电脑屏幕上直接模拟MT500的操作,在调试过程中使用在线模拟触摸屏的确很方便!
我想现在一台PLC大家都有可触摸屏不一定有啊!毕竟一台屏要不少钱啊!当把PLC的程序和屏的画面都设计好,想在电脑上无屏在线调试怎办?我安装 GT-Designer2-C Ver2.33和 GT Simulator2 Ver2 怎么也没发现有这样的功能?请问,三菱有此功能吗?有谁知道告诉我。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04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