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的硬件属性问题

楼主(2008-08-30):
请问:我在修改300PLC的模拟量输入方式时,打开模块的硬件属性对话框后发现,需要修改的地方是灰色的,无法修改。我想可能是设计的时候将其设置为只读或者是进行了加密,请问我该怎样办?谢谢!

网友A:
是CPU自带的模拟量输入吗?
这个需要在 hardware,在硬件配置上修改。点右键然后选属性,是修改不了的。

网友B:
建议LZ重新配置硬件

楼主:
不是CPU自带的模拟量输入,是单独的模拟量输入模块,请问该怎样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