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条机的电机轴转速不稳定

楼主(2008-08-30):
分条机(要是 不知道是什么也无所谓~就一机器),一共3根轴,2根主动的,分别由一个电机带动,1根被动的。
机器比较老,以前买的2手的。
最近发现这些轴转动起来一快一慢,电流表指针显示突变厉害~突然掉下来,又慢慢升上去。
我和同事都认为是电机老化了。
你们认为呢?

网友A:
楼主的电机是伺服电机吗?我遇到过类似情况 也是
塑料薄膜生产机械,其中驱动伺服电机转速不稳定
忽快忽慢,查了好多天 最后查出来是触摸屏
里面的PID调整参数被调大了,就是转速补偿量原来是
0.3 被修改成0.5 结果一补偿就偏大了
再补偿又偏小了 所以造成电机转速一会快 一会慢
速度波动大.

网友B:
分条机 是做胶带用的吗? 是直流电机?

网友C:
是分吕的吧,可能是你的励磁板坏了

网友D:
如果是直流电机,那可能是电机内的碳刷接触不良,如果是交流电机,是否是机械故障

网友E:
1 首先检查机械是否存在故障。
2 检查电机以及电机驱动板。
3 试着脱离负载看一下。

楼主:
哦~是分塑料薄膜的~是交流电机 ,现在还没排除机械上的故障~机器的确有点老了~
因为一直在使用~我看星期一能否找个机会试下脱离负载的情况~
至于1楼所说的情况可能不大~首先不是伺服电机,其次以前使用没出现这样的情况~大概一个星期前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
也没改过其他参数,因为操作者不懂原理不会乱调.
我目前也没电路图和原理图,还不太清楚具体的控制,只知道是通过一个电位器旋钮控制转速的~时好是坏,并非一直波动.
出现这样的情况后就会造成膜料卷的不够紧

网友F:
可能是电机的编码器不好的原因吧,要不你开环控制一下看,是不是打滑等原因啊

楼主:
哦~还有有时候停机启动时会启动不了~得用手推动膜料带动轴后才行~
没有图纸~以前也没见过这样的机器~一下丢在眼前还真有点无从下手

网友B:
楼主用的是 opp 封箱胶带 机器 ? 如果是 我可以帮你。

网友G:
可能是变频器的电位器内部接触不好.造成模拟量电压不稳定输出频率忽高忽低.再个检查一下机械部分负载情况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是电机毛刷接触不良
今天确认了下~是直流步进电机

网友H:
是电磁滑差调速电机吗?调速控制器问题。

楼主:
以前没接触过电机~昨天确认了下,应该是直流步进电机。
问题已经解决~果然是电刷接触不好的原因~拆开一看~一端的电刷表面积了一层灰,
清理后目前运行情况良好,谢谢大家!

网友I:
先看看机械方面把

网友J:
负荷太大。轴承老化。
相信自我!

网友K(2008-10-10):
可能是励磁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查励磁硅堆,也可能是控制器转矩设定不正确,这个控制器应该是利爱公司生产的吧,我们公司也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