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

楼主(2008-08-30):
第一行程序我 看 不 明白,有 什么用?
DMOV R22 W22 中的R是什么?

网友A:
可能是寄存器,不知PLC型号是什么,应查有关资料

网友B:
R文件寄存器 三菱PLC里有的 一般情况不怎么用 也可以当作D来用

网友B:
R文件寄存器是数据寄存器的扩展元件 扩展文件寄存器ER则要使用扩展存储器盒时才会能使用

网友C:
都是寄存器
R 是只读 W是只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