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模拟量输入模块到底能不能连接FX1N系列PLC

楼主(2008-08-30):
FX2N-2AD模拟量输入模块到底能不能连接FX1N系列PLC
我在不同的资料里面查的答案都不一样,请斑竹和各位前辈帮忙!!!如图
1、我需要FX1N系列PLC的简易定位功能和FX2N-2AD模拟量输入模块的1/4000的高分辨率和15us/通道的高速输入能力配合使用。请问到底能不能使用????
2、用FROM指令读取FX2N-2AD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数据,如果FROM指令一直接通,是不是能实时反映其检测设备输入的数据(15us/通道实时输入一次)????

楼主:
补充一下:
上面的图片由如下资料中获取。
FX2N-2AD(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bmp

网友A:
可以,是2.5MS/通道,#17是控制通道。
下载积分:+2(pwb126) 热心助人! 还更正了我的 ..

网友B:
是可以的,它们只是代号不同
下载积分:+2(pwb126) 热心助人!,希望能更加清 ..

楼主:
1、我需要FX1N系列PLC的简易定位功能和FX2N-2AD模拟量输入模块的1/4000的高分辨率和15us/通道的高速输入能力配合使用。请问到底能不能使用????
2、用FROM指令读取FX2N-2AD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数据,如果FROM指令一直接通,是不是能实时反映其检测设备输入的数据(15us/通道实时输入一次)????
谢谢3楼的更正:
1、我需要FX1N系列PLC的简易定位功能和FX2N-2AD模拟量输入模块的1/4000的高分辨率和2.5ms/通道的高速输入能力配合使用。请问到底能不能使用????
2、用FROM指令读取FX2N-2AD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数据,如果FROM指令一直接通,是不是能实时反映其检测设备输入的数据(2.5ms/通道实时输入一次)????

网友C:
建议试一下

网友D:
1N好象不能接扩展的吧

网友E:
FX1N可以使用FX2N-2AD 4AD 2DA 4DA 4AD-PT 4AD-TC 等特殊功能模块
所以楼主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F:
只有极少的特殊功能模块不能使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FX1N可以使用FX2N-2AD 4AD 2DA 4DA 4AD-PT 4AD-TC 等特殊功能模块
所以楼主可以放心使用
FX1N能挂FX2N-1PG吗

网友F:
可以使用FX2N-1PG和FX2N-10PG.

楼主:
2、用FROM指令读取FX2N-2AD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数据,如果FROM指令一直接通,是不是能实时反映其检测设备输入的数据(2.5ms/通道实时输入一次)????

楼主:
2、用FROM指令读取FX2N-2AD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数据,如果FROM指令一直接通,是不是能实时反映其检测设备输入的数据(2.5ms/通道实时输入一次)????
这个问题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