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30):
CHGA  J1  K0      这是什么指令

网友A: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PLC?
在PLC编程软件应该有帮助的呀。
另外可以查一下编程手册的。

网友B:
是松下的吧

网友C:
我在我的编程软件GPPW里和中文编程手册里都没有找到CHGA是什么指令。不过在日文网站找到下面的说明。
CHGA
読み:げんざいちへんこう(現在値変更)
用途:専門用語
解説:軸現在値を変更する命令。

実行のための条件は
・PCPU準備完了であること
・軸が停止していること
・サーボレディであること
・サーボエラーでないこと

1. シーケンサCPUから軸の現在値を変更する命令。
 下の例は、サーボモータ1軸の現在値を100に変更する例。
 完了デバイス付きの場合、
 正常終了でM0が1スキャンON、
 異常終了でM1もONし、
 完了ステータスがD0に格納される。
 [S.CHGA H3E1 "J1" K100 M0 D0] :QnUD以外・毎スキャン
 [SP.CHGA H3E1 "J1" K100 M0 D0] :QnUD以外・立ち上がり

 [D.CHGA H3E1 "J1" K100]    :QnUD(H)・毎スキャン
 [D.CHGA H3E1 "J1" K100 M0 D0] :QnUD(H)・毎スキャン・完了デバイス付き
 [DP.CHGA H3E1 "J1" K100]    :QnUD(H)・立ち上がり
 [DP.CHGA H3E1 "J1" K100 M0 D0] :QnUD(H)・立ち上がり・完了デバイス付き

 ※ サーボモーター・仮想サーボモーターの現在値変更は("Jn")
   仮想エンコーダ軸の現在値変更は("En")、
   カム軸の現在値変更は("Cn")を指定する。

2. サーボプログラム(K)で、停止中の軸の現在値を変更する命令。
 ※ 仮想サーボモーターの現在値変更の場合は「仮想モードプログラムNo.の範囲」を使用すること。
 ※ サーボモーターの現在値変更の場合は「リアルモードプログラムNo.の範囲」を使用すること。
 ※ リアルモード中は仮想サーボモーターの現在値変更はできない。
   仮想モード中は出力軸サーボモーターの現在値変更はできない。
 ※ リアルモードと仮想モードの切替中には使用できない。

   仮想エンコーダ軸の現在値変更はCHGA-E、
   カム軸の現在値変更はCHGA-C命令を使用する。

网友C:
CHGA

読み:げんざいちへんこう(現在値変更)
用途:専門用語
解説:軸現在値を変更する命令。

実行のための条件は
・PCPU準備完了であること
・軸が停止していること
・サーボレディであること
・サーボエラーでないこと

网友D:
引用楼主lhj229于2008-08-30 15:12发表的 这是什么指令 :
[attachment=11708]
CHGA  J1  K0      这是什么指令

只见过s.CHGA(P) 【5】 停止轴/同时编码/cam轴现在値改变

网友E:
与运动控制器配合使用的指令。

CHGA即为更改指定轴的当前值。

网友F:
还真没见过。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G:
应该包装生产线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