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请问每个新程序中为什么要有M8002?

楼主(2008-08-30):
请问每个新程序中为什么要有M8002?

网友A:
首先,要搞明白,M8002是什么意思!
M8002是初始化脉冲,如果用户有需要在程序运行前初始化变量,那么必然会用到这个方便的特殊继电器。
不是因为必须,而是因为方便,即使没有M8002,用户仍然可以通过将程序现在整个程序的首行且赋予一定的逻辑关系来达到与M8002一样的功能,但是繁琐,将简单的任务繁琐化,恐怕不是我们这种人的习惯。
以上~~~

网友B:
顶一下。一楼说得好。

网友C:
说得好,支持一下。

网友D:
特殊继电器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E:
不一定每个程序都有
dfy

网友F:
顶一下。一楼说得好。M8002是初始脉冲继电器

网友G(2009-06-02):
不一定每个程序都要用M8002,M8002是初始化脉冲,用来对程序的某写变量赋值,或清零复位等操作。
不用M8002,也可用其它的代替,只是M8002比较方便。

网友H(2009-07-18):
呵呵,三菱的吧,其实就上电运行以后第一个扫描周期导通。

网友I:
象一些特殊的继电器,M8002,M8012 等很有用的,要纪住才行

网友J:
上电运行以后第一个扫描周期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