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载的程序样本,怎么是php档。无法查看。求助高手赐 教,如何处理才可以看

楼主(2008-08-30):
我下载的程序样本,怎么是php档。无法查看。求助高手赐 教,如何处理才可以看

网友A: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3782.html
看看这个吧。

网友B:
不要使用迅雷等下载工具下载。

网友C:
右击鼠标用目标另存为----即可,我就是这样下载的

网友D(2008-11-27):
使用迅雷下载就是PHP的,你不要用它下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