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急求Q64AD Q64DA设置问题

楼主(2008-08-30):
本人现在想做一个调压喷淋系统,在模拟量这块卡壳了!
ADA模块到底要怎么读怎么写,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如果不想安装设置软件的话,请使用From,To指令进行编程。
如果有想安装设置软件的话,那么请安装设置软件,然后再GX Developer中启用智能模块设置软件进行设定。
如果您有关心三菱的官方网站的话,或者在本论坛中可以下载到这个模拟量的模块说明,上面会非常清晰的回答。
如果您懒得话,那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以上~~~

网友B:
手册上够详细!

楼主:
小弟学的是电力系统专业,在学校学的PLC方面知识根本不够用
现在也在边看资料和程序慢慢学,慢慢摸索
谢谢大家的提醒和帮助!!!!!

楼主:
TO 大家
我现在手上的硬件配置为QPLC+ QX41+QY41+QY10+Q64AD+Q64DA
那么我要读取Q64AD上的模拟量数据是不是要这样
FROM K4 K??? D10 K1
???为还没查到的模拟量数据存放地址
台湾永宏plc

网友C:
shi a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B:
这个论坛有我上传的样例!

网友D:
去三菱电机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网站有的是资料,去下载就可以了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index/index.asp

网友E(2008-09-30):
多看手册呀,我也是看手册搞了几天才搞好的。用设定软件比较方便的。不过是英文的。顺便问一下有没有中文的设定软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