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 PLC 相关问题

楼主(2008-08-31):
模拟量起始地址是多少?
比如CPM系列和CP1H,刚学,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按系列来分的,请教~

楼主:
等待回答

网友A:
OMRON什么系列的PLC 请说明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B:
模拟量模块起始地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量模块起始地址吧!
对的,麻烦教下

楼主:
等大狭回答

网友C:
从200开始

网友D:
没人回答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renshoufeng

网友E(2008-10-17):
模拟输入1通道 D200
模拟输入2 D201
依次类推
模拟输出1 D210
模拟输出2 D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