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31):
高手们,请教一下,我用SC-09(白)的线连接A系列的PLC和电脑,怎么连不上呀,应不用设置什么吧,
听说是可以连接的,不过我又听说要红色的线才能连的上,说红色的线里面有什么电子连接,而白色的里面是直接跳线的,高手们帮帮我了,指点一下

楼主:
不是我选的是我们客户选的,我选的话就选Q了,楼上的有没有好的建议呀,谢谢

网友A:
SC-09(白)里面没芯片当然连不了,A系列是标准的RS422口,需买SC-09(红)里面带RS422芯片的编程电缆或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