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关于台达变频器

楼主(2008-08-31):
请教各位,台达变频器想把运行频率降下来,要改变哪些参数

网友A:
什么型号?看手册吧。

网友B:
改小他的最大输出频率.就得了

网友C:
自已看看说明书吧。
相信自我!

网友D:
P3是最大输出频率设置

网友E:
看看什么方法控制的吧,再通过手册去查查控制方法与什么参数有关不就可以了
关于台达变频器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