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7 安装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8-31):
第一次安装GX DEVELOPER 7时首先要安装EnvMEL目录下的setup.exe,然后才安装根目录下的setup.exe文件,最后安装GX Simulator6-C。
如果把GX直接在安装目录下删除,不能进行第二次安装。这就出现问题了,解决方法是在开始菜单了打开运行命令,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在里面找到mitsubishi,把相关的东西给删除就可以进行第二次的安装了。
注意要重新安装 EnvMEL!

网友A(2011-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