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买个506S 不知道怎么和三凌FX1S通讯

楼主(2008-08-31):
我买个MT506S 不知道怎么和三凌FX1S通讯,我用的506S的485接口,可是一连PLC就出Always responsed.....erre....delay 不知道什么
意思,谁能给我帮忙解决!!

网友A:
错误延时,建议换一根通讯线试下MT506S与三凌FX系列的专用线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A:
补充一下,通讯错误与软件、数据总线、端口、
阻值、磁场干扰…… 都有关系的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