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8-31):
如果选择,该怎么选择。

网友A:
如果需要Y0、Y1作为高速脉冲输出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之类的设备,是一定要用晶体管的;
如果开关量输出,一个点一天有上千次的输出动作,考虑继电器触点寿命,建议用晶体管的;
下载积分:+1(122594167)

网友B:
zxy8232是不是说反了

网友C:
要看负载对象和开关频率来选用

网友D:
一般用MR的就行了

网友E(2009-06-23):
晶体管输出的速度要比继电器快的多 但是晶体管只能加直流负载,况且负载小,继电器可以加交流和直流负载,且负载大,至于具体选择就根据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了 补充一句,晶闸管只可以加交流负载 速度介于 继电器和晶体管之间。
下载积分:+1(bakey533)

网友F:
6楼说的很对,就是这样

网友G:
6楼说的有理,学习一下

网友H:
我公司从来都是用晶体管输出的,大不了外接继电器!用继电器的损坏后不好更换!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