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教RWI \RW

楼主(2008-08-31):
我一直弄不懂RWI RW 这两个主要用途是什么???有什么应用实例吗????
请高手指点指点>>>>>>
天上下雪,底下滑。那里跌倒,那里爬!!

楼主:
高手指点啊
天上下雪,底下滑。那里跌倒,那里爬!!

楼主:
有人注意到我吗
天上下雪,底下滑。那里跌倒,那里爬!!

网友A:
如果使用RWI那它读取的地址是可以改变的,它的地址在LW9000里面,因为LW9000可以随时写入数据,而用RW 就定死了,

网友A:
主要用来配方数据,具体看手册

网友B:
rw是绝对地址 RWI是索引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