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08-09-01):
请问我下的FX程序怎么都打不开啊?

网友A:
装一个三菱PLC全系列编程软件就可以了
那以后不止是FX系列的,包括Q、A系列全都可以打开

网友B:
“三菱PLC全系列编程软件”是否指的是GX-developer 软件?

网友C:
FX系列软件需要一步步打开,相当麻烦而且也已过时。Q8.52很好用。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D:
下载程序后,最好先鉴定一下是什么牌子的,是什么系列的,然后使用相应的软件打开
三菱的都可以用GX DEVELOPER打开

楼主:
我用的就是GX 7。版的啊,怎么还打不开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GX 7。版的啊,怎么还打不开啊
如果是fxgp软件编辑的程序的话,那需要用gx-developer转换才行!我用的是英文版的软件,你参考一下吧!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楼主:
多谢师傅们,我再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啊?问题出在哪里呢?

楼主:
我下的是压缩包,解压后是Gppw.gps或Gppw.gpj格式

网友F:
用GPPW 8.52的话 随便打开GPPW.gpj GPPW.gpj都可以 如过还是打不开 可能你下载的
程序少了文件 不是说编程软件少文件 是你要打开的程序少文件
请教一个简单问题
http://ymmfa.com

网友G:
你先打开软件然后选择你要打开的文件,看看行不行
不要直接双击

楼主:
晕晕晕```````还是不行

网友H: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了。看看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