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1):
各位前辈,想学制图软件。无奈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如果学了Slidsworks(三维制图软件),还有必要学AutoCAD吗(本人只需要画小型机械配件)?

网友A:
他有三维转二维的,但尺寸太麻烦

网友B:
应该要对AUTOCAD有了解

网友C:
应先学习AUTOCAD二维平面图,零件加工图,都是二维平面图。

网友D:
建议使用AUTO CAD。
Slidsworks这个没用过。

网友E:
会了Slidsworks之后,CAD看看就会了,不用特意学。记一下特别的语句指令就好了。

网友F:
都好用!本人觉得平面用autocad三维用Slidsworks比较快!

网友G:
Solidworks是设计软件,Autocad是绘图软件。
Solidworks作图过程严格按照加工工艺,内置很多分析工具,可以说用Solidworks产生的零件图,就是一个
活生生的零件(前提是改零件参与过各种必要的分析)。
而Autocad还是停留在图纸上,只是一种设计意图的表达,设计过程可能是在脑子里或草稿纸上完成的。但跟很多基础课程一样,学好Autocad能够更好地理解机械制图的原则,3视图,剖面图等。
所以,建议你先学习Autocad,学习机械制图方面的东西,在学Solidworks,学习机械设计方面的东西。
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H:
8#很专业啊
我现在用的是CAD,正准备学SW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