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传送指令[MOV H7F K3M0]中H7F是什么表示含意

楼主(2008-09-01):
如题,请指教

网友A:
H表示为16进制,7F为16进制数值

楼主:
请问7F表示什么

网友B:
没见过正在学,不知道~

网友C:
7F是十进制127,二进制1111111.

楼主:
7F是十进制127,怎么得出的,过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受教了

网友D:
H表示十六进制,分别是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这十六个数的组合。
逢十六进一,这是十六进制的特点。
7F换成十进制是这样的:7*16+15=127。
这个是对的。

网友E:
K3M0是不是M0------M11 ?????

网友F:
看一下微机原理

网友G:
有些问题只要看看书就能明白。还是把基础打打好再学编程!

网友H:
让我也学到了
相信自我!

网友I:
传送指令,目地是把ko-k10全部置on

网友J:
看看学学走走

网友J:
长点见识呀

网友J:
太高兴了呀

网友K(2008-10-10):
表示从m0到m6是on的。

网友L:
K3M0= M11 M10 M9 M8 M7 M6 M5 M4 M3 M2 M1 M0 共12位
H7F是16进制 转化为二进制是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整个指令意思是二进制BIT位传送给对应的M?

网友M:
受益匪浅啊...

网友N:
mov h7f k3m0
的计算结果是:M0~M6=1
M7~M11=0

GOOD LUCK

网友O:
学习了,感谢26楼和29楼的解释~~~!

网友P:
H7F ----0 1 1 1 1 1 1 1.

网友Q:
整个指令意思是二进制BIT位的状态控制对应的M0到M11的状态。位为0,则M断开,位为1,则M接通。
例如H7F= 0111 1111 即MO到M6接通,其余为断开。仅供参考。

网友R:
弱弱的问一下能MOV的进去吗?应该是MOV H7F k4m0吧,不然好像会出错

楼主:
36楼说的对,打错了

网友S:
我又学会了.谢谢

网友T:
如果想只要答案 而不要过程的话,直接用电脑里的计算器转换就行了

网友U:
主要是涉及10,8,进制转换的问题。

网友H:
原来如此呀。
相信自我!

网友V:
有理有理啊,要有基础啊

网友W(2008-11-14):
[MOV  H7F  K3M0]中应该是将H7F可换算成01111对应7,1111对应F,然后将011111111分别对应输出到M0--M11中,

网友X:
    怎样才能叫M0-M6复位呀

网友H:
多谢了。原来是这样的。
相信自我!

网友Y:
谁能帮小弟解释 K3M0 为什么是 M0--M11

网友Z:
该条指令意思为:将M0~M6全部置位

网友Z:
K3M0意思为:将M0~M3四位一组,一共三组,即为M0~M11共12位。

网友AA:
引用 网友L:
K3M0=                                          M11     M10     M9      M8       M7       M6         M5       M4         M3         M2        M1       M0  共12位
H7F是16进制 转化为二进制是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整个指令意思是二进制BIT位传送给对应的M?

网友AB:
值得一学

网友AC(2009-04-30):
H7F 转换成二进制是2的6次方+2的5次方+2的4次方+2的3次方+2的2次方+2的1次方+2的0次方=127
即H7F=127

网友AD:
学习了,谢谢。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AE:
建议看看三菱编程手册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AF(2009-06-09):
7F是十进制127,二进制1111111

网友AG:
H7F是指令代码只读,根据H0-H09的设定,进行参数内容的切换

网友AH:
000001111111 m12~m0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I:
结果是
M0 1
M1 1
M2 1
M3 1 F
M4 1
M5 1
M6 1
M7 0 7
M8 0
M9 0
M10 0
M11 0 0
自己看吧

网友AJ:
移位指令真的很难。我一直也没有弄明白是怎没回事

网友AK:
执行后m0到m6为1,其他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