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奇怪的想法

楼主(2008-09-01):
请教各位:PLC模拟信号0-10V输入,可不可以用1.5V的干电池接到模拟量输入端子上,数据寄存器里会有数据吗?

网友A:
确实奇怪!没有听说过。

网友B:
当然可以啦
试一试啊,一试就明白了

网友C:
肯定可以的。

网友D:
当然可以,有时查故障就用这办法

网友E:
可以,用一电位器做一分压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能行的,数据寄存器有数据显示

网友F:
可以,把干电池和模拟量块的零线接好在一起

网友G:
奇人用奇招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H(2008-10-14):
当然有了,只要有电压就行。

网友I:
可以,但要注意接线的极性。

网友J(2009-02-28):
就是不知道这个数能保持多久

网友K(2009-06-24):
肯定可以的

网友L:
你就把PLC当成一个机器,你命令它识别什么,它就识别什么,在智能也是人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