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置位指令请教各位

楼主(2008-09-01):
昨天帮人改程序,CPM1A的,不用是很熟悉,set指令好用,复位我用的是RESET 可是总是错误,折腾了10来分钟一时马虎少打了个E成RSET了,程序反而正常了,手头又没有编程手册,想问下各位,欧姆龙的到底是RESET还是RSET?我记得是RESET了,看来得加强学习了。请教各位。

网友A:
歐姆龍復位指令為RSET。
看來您不是需要加強學習,而是應該加強軟體的應用,在CX-Programer中Help下的指令引用下,選擇相應PLC系列,就可以查詢了。
以上~~~

楼主:
惭愧,谢谢楼上的说教,是自己没用心,怎么就把Help忘记了

网友B:
加油 !!!我们争做工控人家园人!!!!!

网友C: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D(2010-02-06):
可以用KEEP指令!

网友E:
有时候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