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能告诉我这几个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9-01):
那位能告诉我这几个指令是什么意思,我是初学者,看手册还是迷糊的,求各位指教!
DMOV K4 X004 D54;
DMOV K50000 K3M5;
MOVP K3 M500 K3M5;

网友A:
DMOV 是32位的传送指令
DMOV K4X004 D54
应该是把X004开始的32个X的数据传送到 D54 D55里面
K4X004代表从X004起的16个
因为用了DMOV所以应该是16个
MOVP也是传送的意思,但条件接通过,只传送一次
这三个程序有如下重点
1,DMOV 32位传送
2,MOVP 瞬间传送
3,K1M0 代表M0~M3的4个M,K2M 是8个,K3M0是12个,K4M0是16个,这种写法可用于X,Y,M等开关量元件
下载积分:+1(tianqiji) 热心助人!

网友B:
看得多了慢慢就熟悉了。
那些K**?**中间不该空格的。

网友C:
32位传送和一次传送指令

网友D:
站长已解释的很清楚了,另外请多看看手册,会有帮助的!

网友E:
楼上说得都对。顶一下。

网友F:
是的,开始我看了也觉得奇怪,有空格,奇怪,想了半天,耗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