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与PLC通信

楼主(2008-09-01):
今天在修三菱印刷机的控制系统,采用的是A2N CPU 在连接PLC 的时候提示
无法与PLC 通信可能有如下的原因
1 通信超时,连接断开,不支持指定的波特率
2 该工程与连接的PLC 的类型不同
3 PLC 被复位了,请关闭窗口再执行
4 监视条件机能出错
(执行了运行中的其他机能,使用了不支持的通信路径
请各位大虾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可能 的原因有:编程线缆的驱动没安装好。
选择的通信端口不对。换别的端中再试。
相信自我!

网友B(2009-10-22):
我想你可以看看你的端口对不对,如果对的,
你可以关机在试一下,对了,你说的PLC我没
见过,你看看上面有没有一个小的开关搬一下,
再试一下!在不行你就在网上搜一个新版本的软件
装上!在不可以你就给你的电脑系统从装,然后装
新版本软件在试!对了,编程线缆是不是好的?
编程线缆的驱动也要装好,最好是新版本!
我想这样OK了!
我是还没上路的小孩,希望可以帮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