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小弟有个问题

楼主(2008-09-01):
各位前辈小弟有个问题,电源24V能否和PLC的24V电源并联,,........

网友A:
不可以,电源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并串连的,尤其是并连,万万使不得,要出事的

网友B:
电源并联是有条件的:一电压相同.二阻抗比相同(内阻)

网友C:
楼上说得有道理 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做到同阻抗的
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了 一旦并联 PLC 就会乱工作
经分析应该是两个不同阻抗的电源并联 因为阻抗不一样 输出电流不一样 两个电源之间会形成环流 导到PLC24V电源不能正常工作 从而PLC也不能正常工作 个人认为

网友C:
除非电源阻抗无穷大 在电路基础里面学过的

网友D:
同意四楼的观点

网友E:
7楼分析的好!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F:
绝对不行,PLC的电源是绝不能再接外部电源的,这点是最基础的东西了

网友G:
不可以啊,接上的话你的PLC可能就会动作异常程序执行错误啊

网友H:
不能并联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I:
楼上的各位大哥说的很对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