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扬站长和三菱高手

楼主(2008-09-01):
请问DEADD D304 D308 D310 是什么意思,最好能指出其功能,谢谢了

网友A:
这是一条加法指令 E是指浮点数 D是指又字吧

网友A:
也就是浮点数加法指令

网友B:
32位浮点数加法指令

网友C:
DEADD D304 D308 D310 ADD是加法指令,前面在EADD,就是带有小数点的加法指令,在前面+上D是代表32位运算指令。
下载积分:+1(smallislet)
yanzhi2008

网友D:
说得好,顶起。

网友E:
大开眼界了
相信自我!

网友F:
应该多看看指令手册.

网友G:
多看看手册啊

网友H:
这样也行啊~~算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