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有难题请教

楼主(2008-09-02):
请教大哥,我的PLC是CPM1A的,用PC与PLC连接可是连接不上,可是在别的CPM1A上又可以连上。用编程器可以连上,但是不能清除PLC内所以的程序。谢谢!

网友A:
请检查PLC的DM区的数据!

楼主:
我将DM6602用编程器设置为#0也没用啊。有意思的是,我用PC连接PLC,选择CQM1的类型可以连接上,能实现运行,编程,监控和DM的修改。但是就是不能上传和下载程序,连清空程序都不行。这个PLC本来就是CPM1A的,以前都有用个的。

楼主:
还有,用编程器可以看到程序,能实现运行,编程,监控和DM的修改。一样不能修改和清空程序

楼主:
以自行解决。将DM6602用编程器设置为#0,DM6650设置为#0001,DM6651设置为#0303就可以了。

网友B(2008-10-05):
将DM6602用编程器设置为#0,DM6650设置为#0001,DM6651设置为#0303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yjp-gyl) 重复发表!

网友C:
PLC是不是10点的?如果是,自制通信线是连不上的。

网友C:
PLC是不是旧版10点的?如果是,自制通信线是连不上的。

网友D:
晕啊, 不知道搞活经济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