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8-09-02):
使用pto发脉冲,要不停的发,中间还要自动换向,并停顿一点时间,怎么实现?

网友A:
好象很难哦,我也想知道,顶上请高手出来

网友B:
这个问题;是关于脉冲的跟踪,好深

网友C:
伺服电机是转速控制还是位置控制?

网友D(2010-09-28):
自己看吧

网友D:
200的私服控制

网友E:
谢谢wujian5564!
jxh668

网友F:
选合适的伺服,编程可以控制方向 好像PLC可以识别编码器相正反 不是很清楚,车间里很多这种应用没神深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