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各位大侠多帮帮忙!

楼主(2008-09-02):
三菱变频器A740--2.2kw的,电机是台湾的不知道什么品牌
用变频器驱动电机 转的时候电机上就产生电压 不转就没有
不通过变频器的时候 一切都正常
后来换个新的变频器还是会产生电压
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
怎么没人帮个忙啊

网友A:
产生电压?
能具体点吗?
如果是外壳漏电的话接地。

楼主:
电机转的时候我用万用表打了 有100多伏
可是电机停下来就没电压了
电机外壳也不漏电 因为只要不经过变频器单独接380伏
电机转的时候就没有电压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原因啊

网友B:
改变电机的接线,是星形还是三角形

网友C:
晕,提个问题都说不清楚!

网友D:
变频器和电机同时接地。

网友E:
变频器与电动机是否串连接地了。
相信自我!

网友F:
"电机转的时候我用万用表打了 有100多伏
可是电机停下来就没电压了 "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电机转的时候有电压,停止时电压为零,电压和频率同向改变。参看变频器V/F曲线图,并正确设置
混灌水区的!

网友G(2008-11-16):
电机上有接地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