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2):
在fx系列中假如我有三个4ad模块,放在第三个拓展模块开始往后的位置,我读他们的时候还是用from k0 k5 d0 k4行不?
还有在模块初始化部分可不可以只是开机时初始化一次,并且用一个to指令初始化三个模块?

楼主:
大家来看看啊

楼主:
大虾们
来帮帮忙啊

网友A:
我也正在学习中

网友B:
FROM K0 K5 D0 K4

这个指令里第一个K0位置上的Kn代表模块号为n;第二个K5位置上的Kn代表BFM中的第n号缓存区;D0代表要存放的地址;最后的K4位置上的Kn代表传送的点数。

这样,在第三个扩展模块之后跟着三个特殊模块的话,其模块号分别是3、4、5;所以在读取的时候分别要把第一个位置上的K0改成K3、K4、K5。

初始化程序可以只执行一次,但一个TO指令只能初始化一个模块,这样就要像读取指令一样,需要分别把模块号改过来。

===========================================================

前面的模块为非特殊模块时,模块号依次为0、1、2,则无需修改

网友C:
说的满清楚的。顶 一下

网友D:
FROM K0 K5 D0 K4
这个指令里第一个K0位置上的Kn代表特殊模块号为n,
一般输入输出不算的,如果前面是一般的输入输出,就从K0 开始,

网友E:
还没有用到过呢,正在学习中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fx系列中特殊模块的编号是独立的
在q系列中开关量与模拟量是混合编址的

网友F:
杭州销售三菱中低压电气配电工控产品开关全系列\徐再生13505817994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

网友G(2008-10-17):
讲解得很清楚,学习.....

网友H:
刚发现,原来如此啊,不过我已经自己研究了,结果和楼上一样的。还四谢谢

楼主(2008-12-30):
谢谢各位的热心支持
小弟有理了

网友I:
路过,楼上说的是对的

楼主(2009-02-06):
给位大侠
假如是q系列的模拟量模块号怎么确定?

网友J:
FROM K0 K5 D0 K4
K0 好像是模块地址吧,K5好像是BFM地址吧,D0是数据吧,K4好像是数据长度吧!我认为可以一次性初始化,但没试过,不然你试试???!如果可以记得把源程序给我一份

网友K:
学习下,就是模拟量难搞。

网友L:
三菱plc模拟量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