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2):
小弟跪求,按书上程序写入.不能仿真为什么?现在就是按书的SFC图写入程序后,想仿真验证一,结果不行,但仿真软件也就有提示说有不支持的指令,就是按下停止按钮后不能正常的停止.请各位高手帮帮看看,谢谢了程序上都用注释的,相信不用占用大家多少时间的,再次谢谢了!!!!
附件: 新控制.rar (10 K) 下载次数:23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 你的S22下面没有了
不能停止是因为条件5不对,S21里的只执行一个周期就过了
  • 下载积分:+3(丙丙)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jake2008y)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 你的S22下面没有了
    不能停止是因为条件5不对,S21里的只执行一个周期就过了

    楼上的这位大哥请问这个S21里的只的执行一个周期就过了是应该怎么改哦?小第实在是搞不明白.谢谢帮帮改改  S22我己经可以自己改了

网友B:
    大哥!哪有注释哦!?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注释我加上了.

网友A:
    没有注解, 不知道你的S21到底是干什么的,看程序象是延时停止用的,
    那条件5就应该是Y4的常闭啊
  • 下载积分:+3(丙丙) 热心助人!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注解, 不知道你的S21到底是干什么的,看程序象是延时停止用的,
    那条件5就应该是Y4的常闭啊

    谢谢楼上的正是所讲可以了

网友C:
    你的SFC图有问题

网友D:
    SFC   有没有问题  自己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