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

楼主(2008-09-02):
我现在手上的硬件配置为QPLC+ QX41+QY41+QY10+Q64AD+Q64DA
那么我要读取Q64AD上的模拟量数据是不是要这样
FROM K4 K??? D10 K1
???为还没查到的模拟量数据存放地址

网友A:
GX Configurator-DA DA转换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
GX Configurator-AD AD转换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
用以上兩個工具.方便快捷!

网友B:
用GX Configurator-AD设的,程序中可能看不到!只看见运用,缺不知如何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