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问题

楼主(2008-09-02):
问下高手欧姆龙方面的问题,本人会一些三菱的plc,对欧姆龙不了解,问下高手欧姆龙plc的公共点是正的还是负的,还是正负都可以啊,也就是说欧姆龙的传感器是NPN的还是PNP的,还是都可以用啊?小弟是初学者,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正极啊NPN和PNP是有区别的啊不是乱接的啊NPN的可以用啊

网友B:
继电器输出型的,公共端正负都可以。如CPM1A-20CDR;

网友B:
建议看一下该型号的参考手册;或打OMRON电话8008204535;免费的。接错是不行的。

网友C:
正的,朋友,我一直接的都是正的

网友D:
我到现在见到晶体管输出是共阳(正极)

网友E:
应该接NP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