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2):
一台触摸屏连接多台PLC请问那位师傅有此相关资料

网友A:
看手册,这个和容易搞定的

网友B:
先在PLC内输入不同的站号 然后在触摸屏内设定窗口所读入读出的PLC站点号

网友C:
把触摸屏设为主站,各plc设为从站,用RS485通讯格式连接,具体。线路连接图可看编程手册

网友D:
触摸屏连接主站的PLC,主站的PLC与从站的PLC连接后,使用共享内存区,触摸屏编程时对应相应的内存区

网友E:
easy to config.see 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