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一个奇怪的电机问题(问题已解决,谢谢,是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09-03):
三相异步电动机Y180L-4,誉强变频器。
能启动~空载时调节变频器从低速到高速或高速到低速均正常。
但加料运行机器后,调节变频器从低速到高速可以,可以到最高速(40以上)
从高速到低速变化时报错(SC)说是负载短路了~要检查马达线或马达间负载。
线检查了~没问题~马达还要怎么检查就不知道了~
这样的情况怎么也想不通跟马达有关~高速能运行~低速也能运行~就降速会出问题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鼓励一下!

网友A:
如果电机功率不大的话建议换个电机试试。

楼主:
一下哪搞一个这样的电机啊~我倒是想让变频器公司来换个变频器试试
22KW 380V的电机,3相阻值测了都是1欧姆左右,绝缘阻值测不出
现在也拿不准是电机坏了还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B:
你的负载惯量如何,看看调整一下加减速时间试试

网友C:
同意三楼的,还有,你的料多重啊?还有,你调到低速时频率是多少啊?
永远想在最前面!

楼主:
哦~里面的参数一般都是厂家来调的~今天电话里他也教我重新设置了一下~
没用~这个叫吹膜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过,料倒不是很重,就一点点进去熔化后靠螺杆挤出来~

楼主:
频率一般就0-40左右变化,大概在降为25左右(22-29)报警失电
我说的空载情况还是要带动螺杆转动的,只是没加膜料粉
加料后就熔在螺杆槽内螺杆转动时阻力是会变大的~不过基本是熔化状态,阻力也不会很大我想

楼主:
再次顶起来~

网友D:
你买个变频专用的电机

楼主:
。。。这个就是变频专用电机了~
而且这电机这么贵~也不是说买就买的~又不是小零件

网友E:
1,加大减速时间 2,停机方式修改一下, 3,换用挤出机专用变频器

楼主:
1,加大减速时间 2,停机方式修改一下
这两个方法可以试一下
不过有2台这样的机器~另一台机器运行就很正常,2台参数应该都一样的
就这台老出问题~
一个奇怪的电机问题(问题已解决,谢谢,是变频器的问题)
http://ymmfa.com

楼主:
问题好了~今天变频器公司的人来了~
估计他具体问题也搞得不是很清楚
就知道是负载短路造成的~换了两块电路板就好了

网友F:
帮顶一下
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hetech.com

网友G:
减速时间太短

网友H:
将变频器的加速、减速时间调大,及调下V/F曲线特性。如果还不行,就要更换变频器了。

网友I:
会不会是电机受潮,电机绝缘电阻降低,变频器检测到“earth fault"了

网友J:
可能是负载太大了吧。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将变频器的加速、减速时间调大,及调下V/F曲线特性。如果还不行,就要更换变频器了。
更换了变频器内的线路板,现在好了

网友K:
是变频器的问题,频率掉的太快会认为甩负载了,自然故障报错,看看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哪一项的设置,如果负载不大的话不要用刹车功能,另外,有些国产变频器减速时间竟然有零点几秒的,这不扯呢嘛,减速时间不要太快。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找经销商换变频器。

网友L:
延长咸减速时间

网友M:
我厂大把的誉强变频器,就是问题多多,后来我都改了不用他了,我一身轻松啊!

网友N:
首先你的检测电机是好的吗!如果是好的!你可以用兆欧表查查!如果正常那是参数没设好!可能负荷有惯性!产生的再生电压太高!你的变频器是的那种负载控制

网友O:
参数没设置好.我也搞塑胶机械,如还不行可与我联系13798481284张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P:
把你的减速时间调到35秒左右

网友Q:
这样的问题我看都有不用看,只要测下电机,没问题的话,就是变频器的主控板,和检测部份出了问题,我不敢多说,这个产品在出厂时就有问题,,但不是100%.不要看使用多久

网友R:
减速时间加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样的问题我看都有不用看,只要测下电机,没问题的话,就是变频器的主控板,和检测部份出了问题,我不敢多说,这个产品在出厂时就有问题,,但不是100%.不要看使用多久

厉害~的确这台机器 不好~同时买的两台机器,一台从没什么问题~这台却经常出问题~我也是测了电机没问题叫变频器厂家来修的,换了2块主控板就好了

网友S:
这真的有难度哦

网友T:
把减速时间设长看一下   我想是因为再生制动的原因   因为在减速的时候电机的转速会高于磁场的转速  此时间会将电机的动能转换成电能加到变频器的输出端
同意三楼的说法  你电机的愦量大不大
  • 下载积分:+1(dalei) 热心助人!

网友U:
    里面 的参数设置不 对

网友V:
    变频器电流是否设置1.5倍

网友W:
    减速时间

网友X:
    我也同意变频设置的问题,查一下降速设置.对照说明书看仔细重设置一下.

网友Y:
    教大家一招顶用的:初始化参数,然后重调。任然不行-------换变频器吧,生产赚的钱够给老板解释了。
    有很多问题不需深究。这种问题留给厂家科研人员解决,咱们不够档次,先解燃眉之急是真。

网友Z:
变频器空载运行,如果没有问题,就是电机问题

网友AA:
调长减速时间,或调整V/F,如不得只有换变频器了。

网友AB:
我怀疑是变频器问题.不是参数设置问题就是自身了.咨询变频器厂家.
电机问题不大可能,毕竟从低到高调速是正常的.

网友AC:
哈哈,皖南电机

网友AD(2008-10-06):
如果电机是好的,那肯定是参数设置不正确

网友AE(2008-12-01):
你设的减速时间多少,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AF(2009-02-17):
变频器质量这么差啊。变频器一共才那两快电路板,既然就换了两块,哈哈,这不是借尸还魂吗?

网友AG:
变频器功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