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中,Y0会断开瞬间在接通吗?

楼主(2008-09-03):
当用步进指令编程时, 第一个状态Y0有输出,当条件满足时,转移到下一个状态,YO,Y1接通,请问转移时,Y0会瞬间断开在接通吗?我用仿真软件的时序图上看时,有一个瞬间的断开,但是很多人说在实际当中不会。例如我拿他来控制两个接触器,条件满足时第一个接触会不会断开瞬间呢?

网友A:
第一个状态Y0有输出,可以用set指令,当条件满足时,转移到下一个状态,YO,Y1接通,直到哪个状态要off时rst

网友B:
不会,很多程序都是这样编的.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很多程序都是这样编的.
步进指令是后一状态复位前一状态,所以y0不会出现闪断的情况。

网友D:
我也同意上面的说法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E:
不会出现闪一下的情况。。。。。
tran后是复位前面的S的。。。。。。

楼主:
可是我用仿真软件的时序图是看,YO有个断开的瞬间。 我的本意是Y0没有用SET来置位,而是直接用OUT来输出。

网友F:
可能会有断开的瞬间,但马上又闭合了,时间少得会让外部继电器没来得及反应其断开。
我想应该是这样吧。
不过最后采用SET指令,这样肯定不会现现瞬断的现象。

网友G:
不会出现闪一下的情况
不过最后采用SET指令,这样肯定不会现现瞬断的现象。

网友H:
不会断开;

网友I:
用SET就不会断开了 再说了PLC的扫描时间也就几个MS 如果只段开一下外部的设备根本就反应不出来的

网友J:
我赞成三六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