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3):
  [TOP H2 K0 H0E0 K1]
  我只知道“TOP”是数据写入指令,但是后面的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应是用作通讯用的命令格式

网友B:
单看这个程序这么知道,TO是写入的意思,这个估计是指定什么特殊模块的通讯格式。

网友C:
举个例子:

FROM K0 K5 D0 K4

这个指令里第一个K0位置上的Kn代表模块号为n;第二个K5位置上的Kn代表BFM中的第n号缓存区;D0代表要存放的地址;最后的K4位置上的Kn代表传送的点数。

=======================================================================================

FROM和TO指令格式是一致的。

单从字面理解,就是将H0E0写入到H2代表的扩展模块的0#数据缓冲区内。结合这个指令对应的特殊模块,才能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谢谢4楼的指教,这个指令对应的特殊模块是“A1S68DAV”,请问“H0E0”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最好是找个手册看看就明白了……

===============================================================
该指令中H0E0即指只使用0~4这5个通道,6、7、8通道关闭。
  •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6楼的指教,让我学习了,非常感谢!

楼主:
    请问6楼说的手册是不是可以在本论坛上下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