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编程高手看下:梯形图精简的问题

楼主(2008-09-03):
现用OMRON公司生产的CPM1A 40点PLC,用16个按钮分别控制16台电机,要求非常简单:一个按钮控制一台电机,按下按钮开机,再按一下停机。问题是:做此程序能用几步程序完成这16台电机的控制?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A:
用ALTP指令即可

楼主:
补充下:用几步可以实现控制要求?具体条件见一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ALTP指令即可
好像三菱的有专门的指令,omron的好像没有。编了一个电机的控制梯形图,其他电机控制类推。没测试不知对不对。

楼主:
这样写出来不要几十步吗?有十步以内的吗?

网友C:
要在十步以内?恐怕不行。
其实这样的控制何必用PLC呢?换成16个选择开关,或者再加上16个停止按钮,都可以实现的,比PLC便宜多了。

楼主:
写这样的程序,可以不用10步就能做到,高手都到哪儿去了?

网友D:
计较这几步程序的多少有什么意思,学校的学生才会去考虑.
实用最重用.

网友E:
我用三菱的编了个,不知道能不能用
LD M8000
MOV K4X0 K4Y0
END

楼主:
如果你用几十步做来,别人用几步也可做出来,这是一个什么差别?不用我说大家都会明白。

网友F:
各位高手请问k4y0是否表示连续4个输出?(y0,y1,y2,y3)

网友G:
我用几十步做出来,别人用几步!说明我级别不行,但就实际意义来看还不是一样的。也就是实现了上述功能!!

网友H:
支持周影。
   级别不够,我们正在进步!
   加油!

楼主:
7步就可搞定的东东,你为什么要搞几十步出来呢?你们认为写得多是好事吗?

楼主:
题目是:编程高手,什么是编程高手?

网友I:
引用 楼主:
7步就可搞定的东东,你为什么要搞几十步出来呢?你们认为写得多是好事吗?

7步你写出来吧,我们可以看看可否再简精一下。
我记得站长也有过,如下: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4174.html

你也可以先抛砖引玉.

网友J:
2楼编的程序非常好,因CPM1A太简单,不能用一些特出指令。顾不能太简单。我看过非常复杂的程序。程序容量四五十K,只有程序非常复杂,带的控制器要求非常快,如ms及响应时,才应讨论执行效率。太简单的问题,讨论没有任何必要。浪费时间。希望大家利用时间来研究复杂一些的问题。

楼主:
我发此贴的目的:一起学习,共同提高;有创意和有想法才能有进步。当然了大家要抱着学习·探讨的心态在这论坛看东西,有好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也可为大家在以后写类似程序时有多一种参考。     注意:下列程序中输入通道占用了00,01两个通道,没有接线的端子要空白出来,不能再移做它用;欢迎大家下载并验证,没有CPM1A PLC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可以在论坛下载个OMRON的仿真软件将程序转换成CP1H就可仿真,在仿真的时候要注意就是:要模仿按钮按下之后钮按要复位的问题,另在程序中有非常详细的注解。在此献丑了。。。。
附件: 提高PLC技术,从精简做起.rar (2 K) 下载次数:20

网友I:
有一个问题,我说明一下:
1.就是当我按下0.0就放开,此时10.0 ON,再按下0.0,10.0 OFF,可以;
2.当按下0.0我不放开,此时10.0 ON,但我再按下0.1时,10.1就不动作了。

也就是说你这个程序一次只能操作一个按钮来控制一台电机.
这是我的补充说明。

网友I:
也就是说这16个按钮最好不要同时操作,可能会有无法预知的结果。

楼主:
从程序上分析:如果你按住一只按钮不放开,再按另一只按钮,应是保持原状才对。我不想知道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2.当按下0.0我不放开,此时10.0 ON,但我再按下0.1时,10.1就不动作了。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不放开0.0呢,而又去按0.1呢?你会认为这样很好玩是吗?那你就玩个够好了。

网友I:
主要是不能同时操作,因为同时按下时,并不能确定哪个先复位。
同时操作并不能确定哪个先复位。
这并不是什么好不好玩的事.

楼主:
我不认为你不是正确的,同时开,同时关是可以的,问题是你能做到同时吗?你所谓的同时并不是同时,你认为对吗?当然你前面的分析是正确的,在此程序中,你按住按钮不放再去按其它按钮是不会动作的。

网友K:
支持楼主的精神!可惜我对OMRON是个门外汉,呵呵,这个PLC还没有接触过。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L:
其实每个复杂的程序都是由这些简单的程序组成,如果可以从基础上简化程序,对我们很有帮助,另外说明一下第N楼(忘记了)的K4Y0问题,指的是Y0~Y17这16个输出,K1Y0才是Y0~Y4这4个输出,献丑了,谢谢,多多指教

网友M:
引用楼主贾春林于2008-09-03 17:30发表的 请编程高手看下:梯形图精简的问题 :
现用OMRON公司生产的CPM1A 40点PLC,用16个按钮分别控制16台电机,要求非常简单:一个按钮控制一台电机,按下按钮开机,再按一下停机。问题是:做此程序能用几步程序完成这16台电机的控制?请高手指教下!

最精简的解决方案是:
满足这个要求根本不需要用PLC。 16个自锁按钮再加上16个接触器就可以了。

PLC的作用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而不是相反
实用是最重要的 不要陷入为了PLC而PLC的泥潭

一家之言 不一定正确

网友N:
用16个接触器就行了和必PLC,如果一定要用PLC要20步

网友O:
用16个接触器就行了和必PLC,成本你不考虑了吗?不要搞个灯泡你就用PL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