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程序实现速度显示,在触摸屏上。

楼主(2008-09-03):
我用4DA模块输出0-10V电压控制变频器,如何用程序实现速度显示,在触摸屏上。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就三菱A540变频器而言,有两种方法,1,把控制电压转换成速度值在屏上显示。2,利用变频器输出的电压通过A/D在屏上显示。后一种比较接近实际值。
下载积分:+1(xtl123925)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你的显示不需要很准确,就直接用模拟量的值,除以 一定的系数(系数要看你使用的电机转速),直接用D 寄存器显示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xtl123925)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了,心情不错。还有其他人。速度显示一下大体车速就行的。六楼的485我还早点,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网友C(2011-06-21):
如何用485直接读?

网友D:
要作通讯程序,根据变频器手册的有关通讯协议介绍,和有关编程手册介绍用简便指令书写程序读出资料,送触屏显示。

网友D:
一个变化的模拟量转化数字量仅仅一个量化过程,没有质的转变,那么从一个单位标的的量转变到另一个单位标的的量,比如电压转到转速,到底是线性关系还是非线性关系,不清楚,那么怎样做程序,并不是简单的事。使用通讯程序才是唯一简便的。

网友E:
10楼的兄弟你会不会编

网友F:
用SPD测速指令啊!读取旋转编码器的脉冲数,在触摸屏直接显示,这是实际值。

网友G:
